24寸LED液晶电视可否将220V交流供电改成12V直流供电?

楼主(2010-12-19):
有一创维24寸LED液晶电视,220v交流供电,想放车上用,能否改成12V直流供电。
机器里面是一块电源板。接着一块小板,过去的电压有24V·12V·5v 开启·还有一个5V·
几组GND,给LED背光供电。还有一块驱动板。请教能否将220V交流输入改成12V直流输入供
电?应该如何改?谢谢大家提供思路。

网友:
这个有点难,用12V供电,还要一个12V转24V的DC/DC电路

网友:
如果输出有24V的话,改起来比较麻烦。不如找个逆变器,不就可以了

网友:
找个12V变220V的 逆变器 吧

网友:
谢谢提醒,不过加一个逆变器又需要不少成本。我想把里面的电源板省下来,节约成本就是提高利润了。哈哈。请大家帮忙再想想

网友:
其它的都好办,就24V电压不好搞。如果你的车是24V电池就好办了。

网友:
是啊,高压降低压好办。低压往上升就不好办了。请高手出招指教

网友:
确实不好改,看来要费点脑力了

网友:
可以改,用一个输入12V的电源,,,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上的兄弟能否说的具体一点,谢谢了

网友:
直接换个电源板  你把电源板连接 高压板你 接上你12V电源的板 换下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楼上的兄弟没太看明白你写的什么意思。你能不能用标点符号把句子分开

网友:
很簡單
其實不用煩惱...找DC12V變交流220V 就解決摟
此種東西內地很好找

网友:
塑变器很容易找到!

网友:
谢谢楼上两位兄弟的建议,不过我不想在外面加逆变器。要加也是把它塞到机器里面去。
还有其它办法吗?

网友:
有辦法
給你建議是最快解決方式又美觀隨時可拿下回家用

找個12V升壓24V>>>你要多少安培電路供 24V用
5V電壓用12V降壓>.需求幾安培
再來把線路整合
量原始電路板大小孔位
用感光線路板自己製作線路
鑽孔焊零件....完成
裝個DC12V變AC220V就好了你應該是
怕逆變器要裝哪吧
逆變氣可裝再正駕駛座椅子下或副駕駛椅子下
從電池正極接一條耐熱高一點電線外加保險絲
從引擎室正駕駛有多餘黑色軟塞可進入
至於接地直接所在正駕駛或副駕駛椅子螺絲既可
再從逆變器接到螢幕供電
線材都可藏在汽車地毯下我大概知道你 12v供電是要從點煙器供電
小心點煙器線不夠粗...有危險
而且他的保險絲也不夠大一定燒
以直流電來說你的螢幕至少要8安培左右
點煙器保險無法負荷既使你換高保險點煙器電線外皮會溶化
到時造成火燒車那就玩蛋

网友:
建议还是买个逆变器吧,24V不知带负载的功率大不,大的话,就不太好办,升压的效率低,纹波干扰的不知道是否严重,淘宝有卖升压模块的,还有订做的,也许有你想要的

网友:
谢楼上两位的回复,看来还是买个逆变器吧。想办法装机器里面。等装好了告诉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