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重启无法找到硬盘

楼主(2010-12-19):
原先的主板挂了,新购一华擎G31M-VS2主板,每次开机都很正常,但是每次重启后就是找不到硬盘,屏幕显示
Reboot and Select proper Boot device or Insert Boot Media in selected Boot device and press a key
请各位大师指点

网友:
主板问题吧。要不就是电源问题。换个主板试试先

网友:
看看是不是IDE/SATA线插得不牢。或是
主板BIOS没电

网友:
检测引导设备 一般按F1就行了 不必管他

网友:
这个情况我遇到的比较多,先用手摸下硬盘在运转没,如果运转把SATA换个口试下,或者换根线,不行的话把硬盘从新分区装系统。

网友:
回复 网友A:

应该好BIOSS电池没有关系吧,现在主板都自己识别的

网友:
能不能在BIOS里面找到硬盘   或者是BIOS设置有错误,记不到硬盘信息,如果你的系统日期不正确的话,很可能是这个原因。

网友:
重刷bios看看 会不会bios损坏

网友:
BIOS设置问题,或者是BIOS需要重刷

网友:
意思大概是找不到硬盘吧,重新分区并激活主分区,试试。记得文件要备份哦

网友:
BIOS设置问题,最好是换换硬盘和数据线。。

网友:
看一下启动盘顺序设置,有的主板里启动顺序设置分为三种情况,分别对应开机、热启动和……,我也忘了。可能你设置的开机启动是对的,热启动设置错误,而且禁止了搜索启动盘。也有可能导致这个问题。

网友:
南桥开焊

网友(2012-08-26):
楼主最后这个问题解决没有呀,,
看了这么多,都好像没有重点。。
按理说新换的主板应该没有问题,原本正在用的硬盘也应该不会有问题,正是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出现问题

我觉得侧重于主板出现故障多点:
1,更换硬盘串口线及电源线
2,你不妨还原bioss设置看看
3,换个主板试试
新手请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