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SONY机子放电就管一个星期!

楼主(2010-12-19):
型号;PCG-V505DC1
故障为没有待机,COMS放电后能正常使用,但客户用了一个星期后有不行了,继续放电又能使用,请问高手们有没有遇到过是什么问题,是南桥?IO?还是隔离保护电路?
使用

网友:
楼主故障情况都没写清楚,大家也不好分析,比如说不正常工作是指不开机,还是开机不显等等

网友:
换块电池试一下没有

网友:
应该是不触发 这种现象不好整 最好等到放完电的时候也不能开再来修它

网友:
笔记本维修新手
的帖子
不正常是就是没有待机,无VIN电压,放下电能开机,能正常使用,一切都没有问题!

网友:
COMS电池有3。3V电压。

网友:
是不是COMS电路漏电?

网友:
重植南桥看一下了!是不是搞电池的时候刚好搞到南桥,结果接触好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