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奇怪的CMOS-BATTER提示问题(急)

楼主(2010-12-19):
昨碰到一块TCL915的主板,一插电就自己启动,自检通过后就显示Firware   hat einen cmos-batterrieausfall erleannt 有时重新进一下BIOS就好了,有时怎么也进不了系统。是BIOS 问题还是南桥问题呀还是其他问题呀,有没有碰到的老兄呀。如有碰到的不吝赐教呀
我借个好的编程器先试试,如有反应告诉大家
试过了,不是BIOS问题,郁闷呀

网友:
先刷一下BIOS,应该是这样的问题。问题还那样的话看看IO和SB‘。

网友:
这是intel代工的板,先看看CMOS跳线、电压有没问题,都正常就刷BIOS,intel原装板BIOS坏得多。

网友:
确认电池有电,CMOS跳线正确的情况下,再考虑刷写BIOS程序

网友:
俺是新手学习了

凤城 -10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检查CMOS电路,或者南桥有虚焊

网友:
看看是不是接触不好

网友:
进BIOS 检查一下各项设置!我以前的遇到过是调试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