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500b芯片8、11脚电压从2.5变成1.25不触发

楼主(2010-12-19):
一个烧毁的电源,整流二极管烧了2个,13007烧了两个,保险烧了,换好后绿线,紫线有5v电压,短接无电压输出,7500b的4脚有电压跳变,12脚供电12v正常,13/14/15均有5v输出。8脚和11脚待机时2.5v,触发后都变成1.25v电源不工作。希望高手指点一下,从哪出下手。

网友(点评):
我原来还是修不好这样的问题,现在修好了一些,有以下问题:1,945其中一个坏换 2,13007坏换或者软微短路3.13007附近电阻有坏。电压降,肯定是8与11角推动后面有短路。

网友:
烧成这样一般不再修了

网友:
电路中还有烧坏的东西未查出。

网友:
4脚有跳变...应该是保护了.查一下后级整流!

网友:
可能是开关管二坏了也不一定!

网友:
一般13007烧掉,它的基极电阻也会坏,集中查找这一部分的元件。

网友:
同意楼上所说,查B极的电阻、二极管、电容
还有推动极的C945的C极电压在待机时必须达1.4V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