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M30冷机花屏求助

楼主(2010-12-19):
东芝M30-5200的显卡,机子第一次开机就是花的(LOGO处不花进到桌面的时候花)。强制关机再开,多开两次后就正常了,正常后怎么用都不会花屏,关机两个小时后再开机,又是花的。多开关几次又是好的。我想这个现像和显卡显存没有多大关系,显卡主供电的两个330电容已经换过了。不知道有没有那位师傅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是那里的问题呢

网友:
谢谢楼上的朋友,现在去重植。半小时后答复

网友:
重做显卡

网友:
楼主,换过内存没啊,我遇到过,v3000冷机也是开机死机和花屏,结果是做了显卡还是一样的,后来才发现是条内存条的问题

网友:
一般都是显卡坏掉了 。建议你换个显卡试试看、

网友:
这种问题要逐步排除啊  换个内存 在加焊显卡 不行就换掉显卡 换个新的

网友:
问题已经解决,重做显卡后OK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