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大们师兄们帮忙看下这个电源板子!

楼主(2010-12-19):
老大们帮忙看下,这个板子拿来时,电源IC炸咯,朋友说是SG5841,他们说5841跟6841可以互换
找咯个6841装上去,
现在开机 5V不能带负载不上载有轻微波动,
431稳压换咯,光电藕合器,都更换过咯,现在还是没搞定。

网友:
大家帮忙看下,有图纸的师兄帮忙下!!谢谢!

网友:
电流取样电阻阻值偏大。

网友:
上面的师兄在说下呢?
具体是哪里的呢?

网友:
持续供电的电容、场管的S极对地小电阻

网友:
有时要换好几个IC才能正常,现在深圳拿来的IC都不太让人放心了!

网友:
把高压电容就是400伏的那个换掉就ok

网友:
芯片的供电滤波电容也要考滤.

网友:
看看取样r正常不?

网友:
电压多少在跳。开机时用示波器测量一下FB脚电压此脚电压不能超过1V。CS电流检测脚也用示波器打一下。开机不能超过1V。炸电源得把PWMIC ,开关管。开关管G。开关管S极所有的东东全检测一遍

网友:
是电压跳动还是接上板电压不够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