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笔记本开机红屏

楼主(2010-12-19):
联想笔记本,有三年了,开机红屏,过段时间就恢复正常,各位老师给下维修思路,谢谢!

网友(点评):
灯管问题,换灯管就好了

网友:
灯管问题,换灯管就好了

网友:
一般红都是灯管问题 最好发个图

网友:
偏黄、偏红首先想到的就是灯管

网友:
真的假的,这么确定就是灯管不是红绿蓝信号,屏线电路问题

网友:
灯管老化

网友:
可能是灯管坏了 也可能是背光膜老花了

网友:
还换什么灯管哦!能用就将就用!都三年了!该换了

网友:
这个问题很多都是灯管问题。先去拿一张好屏试试。如果正常就直接换灯管

网友:
换灯管就解决了。

网友:
接根灯管看下吧,应该是老化了

网友:
灯管坏了,换了就好

网友:
换个灯管就好了

网友:
灯管老化了

网友:
灯管老化了.更换一个就行了

网友:
这个问题就是灯管老化了,换换就无比光亮

网友:
这个联想的机器也太不经用了吧》 我在工厂做维修时,机器上的触摸屏 一天24小时开机

灯管可以用10年左右,才开始发黄

网友:
红屏  应该就是灯管 老化了   换了就OK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