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方K431 没CPU供电。 维修高手进来看下

楼主(2010-12-19):
同方K431  C51芯片组。来时 。开机不显 掉电。不上CPU电流0.3.上CPU时掉电。掉电还可以接着 按开机键 开机。偶有上电到0.58测CPU供电只有 0.5V 有时0.3V好像 工作不常。这是测VREF 1.5V PSI#  1.7V  EN 3.3  PG 3.3 。现在找不到要测什么。

网友:
换了CPU 还是一样。

网友:
换个供电芯片试试

网友:
换个芯片看一下咯 还不行就看一下周围的电路

网友:
查一下vid吧!

网友:
/vid 不加CPU 1.8 0V1.8 。1.8 1.8 1.8
上CPU  0 0 0 01.8 0

是北桥坏了吗?

网友:
9,16脚电压多少?

网友:
cpu主供电芯片和驱动芯片都看看吧

网友:
CPU供电是到后面才有的,你先查其他电压是不是正常,

网友:
楼主确定数据没错。在CPU供电出问题的情况下,是不会有PG发出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但是 不上CPU  CPU 电压是 有的。上CPU 电压就不对了只有 0.5V

上了 CPU  VID 信号 也不对紧了。。。 我是新手。。望版主 指教 一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