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e200黑屏外接正常,

楼主(2010-12-19):
lg e200黑屏外接正常,测量屏线无断,挤压主板屏线接口有时亮屏,而且正常使用,不知何故?有兄弟遇到过吗?
黑屏

网友:
挤压主板屏线接口有时亮屏? 这句话很难理解 难道是主板接屏显口有虚汗 或你自己弄的松动了

网友:
?你说屏线正常。。。你有没有测屏接口到主板接口是不是通了。。。有可能是接口问题 不过建议先焊显卡

网友:
高查屏,高压条,屏显,显卡。

网友:
这么多高手给你意见你应该修好了吧

网友:
好的谢谢各位兄台,等我再搞搞。

网友:
你先测屏上的3项拱电。16V 3.3V 3.3V如果正常。建议你换个好屏试试,不行在换个屏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