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17纯平上面一半不显示黑屏 下面一半显示

楼主(2010-12-19):
中间有条亮线  型号是优派vs10583
不知道那里烧了

网友:
查查场块吧

网友:
这个好想是那个七脚的块子虚焊或着坏!(忘叫什么名字了!很久没修了)

网友:
场扫描电路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具体是什么器件

网友:
场块、电容

网友:
回复 网友B:

场块  具体的

新手 大多不是很清楚

网友:
场块IC,7个脚加个散热片的

网友:
检查场块供电。

网友:
回复 网友C:

是不是在视频电路板上

网友:
场电路有问题,,,

网友:
行模块有问题

网友:
代查场滤波电容,无xxxxxx换场IC

网友:
如果是8172的场块 有无虚焊 查正负供电,一般正负供电的多,附近的二极管,电容,不知你的到底是什么故障,标题和内容不符,不严谨啊,亮线的虚焊 场块坏  偏转回路不通都会造成。

网友:
先换场块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