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控硬盘数据

楼主(2010-12-19):
今天见到一个小监控机,不认硬盘,检测后发现硬盘不工作,怀疑是硬盘供电的问题,量电压发现12V供电不足 是个供电芯片坏了,换后好了。  在这说的不是修认硬盘问题,而是硬盘里面有数据  ,在小监控机上就可以播放录的影像,客户本想把资料拷出来,但硬盘放在电脑上显示的是个空白盘,没一点资料,进PE也一样、、、郁闷、、没给客户解决好问题。

网友:
要用那个监控机的数据导出,用U盘,和移动硬盘都可,导出来还要下软件看,比较难找

网友:
哈哈  监控的系统不一样  不能接电脑  接电脑弄不出数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