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板蓝屏

楼主(2010-12-19):
七彩虹945换了七彩虹G31主板进系统蓝屏~重启~~进安全模式~死机~重启~~进系统正常~~本来可以通知客户取机~昨天上午烤机没问题~~一直没关机~~中午的时候不知道什么时候又蓝了~怎么重启都不行~安全模式也不行~~可以进PE~~我怀疑是驱动问题~但是现在怎么都不能进系统~怎么解决啊~客户不让装系统~

网友:
卸载所有驱动

网友:
驱动怎么卸  现在是不能进系统

网友:
如果确定内存硬盘没问题的话,找块945板子接上客户硬盘相信是可以进系统的,然后把设备管理器-计算机-改成standard PC,关机换回G31开机应该不会因为驱动死机了。

网友(点评):
:“如果确定内存硬盘没问题的话,找块945板子接上客户硬盘相信是可以进系统的,然后把设备管理器-计算机-改成standard PC,关机换回G31开机应该不会因为驱动死机了。”但我找不到可改的地方。

网友:
谢谢高手指点

网友(点评):
解决问题了吗?

网友:
谢谢各位  因为客户催得急 还是说服客户装系统  把数据都备份了  备了我差不多两个小时  平均分的4个盘  只有c盘有东西  郁闷死

网友:
百分之百驱动问题,先进PE把资料拷出来再装系统 客户还不愿意吗

网友:
换板不重装系统,确实有点困难,除非是特殊的税控啊,登记啊这类必须官方人员上门安装的软件系统不能装,其它的都建议重装。

我暂时还没有想到一个可以保留软件直接替换更新所有驱动的方法,相信有达人可以。

网友(点评):
我一般都是手动杀毒直接修复的 呵呵

网友:
碰到样的问题也只能说服客户装系统为好

网友:
这问题重装是最好滴,我还见过不管装什么XP,玩游戏就蓝屏,用VISTA就不会的

网友:
没这难的了.过IDE驱动就行了.可以找个专做无盘系统的问下下就知道了,一般情况下按F8应该可以进安全模式的了.

网友:
换个主板肯定要换驱动的啊 先把资料考出来嘛

网友:
谢谢各位的关心~~这个问题早解决了

网友(2011-02-08):
另外搞个硬盘做系统啊,先确定问题的所在啊要是系统问题就好搞了

网友:
驱动问题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