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电加装内存条 想想有什么后果

楼主(2010-12-19):
昨天一客户打电话说下加根2G DDR3 1333内存(联想G450:原机 内存为DDR3 1066 1G)
我说行  报好价      过一会客户来了   二话不说直接下镙丝装2G新内存    装好后打开笔记本屏。。。   傻眼啦           他来时机子没关 是待机状态       吓我一跳   忙问机子怎么没关   他说是
    还能说什么 。。。 关机重起运行一切正常       哈哈  运气不错

网友(点评):
待机下内存电压还在,运气还好。不过平衡插进去的一般是没有多少问题的。就怕一边先进还送另一边。容易引起短路烧主板,内存

网友:
楼主正强!这都能行!虚惊啊!

网友:
有惊无险

网友:
保险起见,拔插内存,硬盘等配件都取下电池才稳妥。

网友:
前几天没关机拔了内存条也没事

网友:
汗,搞了半天是没出现问题,这个帖子也加分!

网友:
所以说大家要小心啊

网友:
没有大的负载运行应该没有多大问题的,只是还是要注意下,安全操作,笔记本可以这样操作,台式机你准当赔将

网友:
楼上的台机换内存不可能碰到带电这种情况了,CPU风扇在转就会提醒了。

网友:
S _4状态 主板已断电吧

网友:
你也太大意了。这次运气还,以后注意点。

网友:
我有一次带电擦硬盘了 也没什么事情  但是以后还是要注意呀 不然出了问题就不好了

网友:
估计是看新机器,坏了可以找维修站保修。老机器肯定不能带点操作。

网友:
呵呵,太大意了,要是什么什么了那后果就大了。

网友:
遇到过一个华硕机器 电池没有拿下来,装内存,把北桥干掉了

网友:
前几天论坛上有人说内存条可以热插拔,不知是真的还是假的,我是不敢做的。

网友:
好像大家多有这样的经历呀,彼此彼此!

网友:
我修机器时,被别人拔过几次,一回都没事

网友:
干这行,胆子要大。心要细

网友:
还是不敢这样做

网友:
拆笔记本 第一就是拆电池 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了

网友:
现在的系统主要有三种模式:待机、休眠、睡眠
待机----内存有供电,信息保存在内存里
休眠----数据保存在硬盘上,内存断电
睡眠---VISTA(WIN7)才有的功能,将数据保存在硬盘上,同时内存也有数据,当超过一定时间后还未唤醒,系统会自动将内存供电断掉,下次唤醒时直接读取硬盘缓存数据。

楼主可能是碰到第二种或第三种情况了,内存没有供电才虚惊一场,只要内存槽有电,热拔插有非常大的概率会烧内存或主板元件。以后大家还是小心为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