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l-a690 诊断卡代码跑 d1 请问是什么故障

楼主(2010-12-19):
       lenovo     l-a690      诊断卡代码跑 d1  请问是什么故障

网友:
没有过内存或者内存坏!

网友:
d1就是内存出问题了  换个内存试试 查一下内存的电压 是不是正常呀     加焊一下北桥呀

网友:
去看下我的帖子

网友:
   换内存  CPU   压座子  压北桥  刷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