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的X300本,本来USB不能用的,郁闷了,做了南桥现在开也不开了

楼主(2010-12-19):
前三四天接了台X300的本本,开机进系统啥都正常就是USB没一个能用的,但USB的供电正常,接口没有损坏的现象。

迅驰1.4的CPU,855GM的主板,板号是什么Blade II啥的,难道是刀锋战士2??

平常看多了这类例子,想想应该就是南桥或者USB进南桥前的小电感有问题,拆开一量电感正常有通,于是想着上锅做南桥吧

做完南桥后想着用维修电源看一下上电电流,可是X300的主板电源口是中间带针的,之前没有注意,把中间那针和内壁都接到主电源上,也就是19V,然后一开机香味飘起,一个稳压管被烧了

取下稳压管后再试,开不了机了,电源电流到0.48A就不动

我想问一下大家这个稳压管一端地一端接中间那个针位,论坛里大家说DELL中间针上电后是3V左右,那么这个稳压管应该是个3.3V的对吗?如果不上有关系吗?

网友:
你应该先查下有没有5V 到USB 然后查其他2脚的阻值 是不是南桥坏了 我怀疑这次 你需要跟换个南桥了

网友:
换个南桥试试呢 是ATI的南桥吧  我碰到过 到最后还赔了一块板子  换了5个南桥也不好

网友:
先测试下USB的数据线的阻值是多少是否正常!不正常就跟看看线路!多半SB坏!

网友:
可怜的我,SB从其他板上找了两个来换了,82801DBM的,现在开机还是0.48V

网友:
那个应该是充电电路用的吧  没有就充不了电

网友:
应该不是桥,在这里建议朋友们,维修前先注意下外观,硬件金属表面氧化,看是不是古董机子,先帮他洗个澡试点下,不要盲目去做,小问题搞个大问题

网友:
换新桥试一下呢

网友:
没有3V侦测。不能充电。。你这个应该不会烧桥。桥现在不要动了。 先查那个被你接过19V 的侦测脚。我估计你的EC现在挂了

网友:
还是南桥那边的问题吧。。

网友:
对,一会就先去换个EC来试试

网友:
中间的针 只要3V 你19V 上去 应该有地方烧掉了  还是老实点查查 板子吧

网友:
你现在还是先换南桥吧。好了看看U口电压时多少。量下2    3脚的阻值

网友:
EC   这个EC 可不是随便换的哦 ,有程序的 而且是三星代工的

网友:
关注中,碰到这个问题说不清,道不明了

网友:
USB用不起查48M CLK

网友:
这种做法,我也有过,感受一样!你再看看有电容坏没

网友:
看来只通过U口的阻值来判断也不是那么的保险啊!唉,维修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