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为什么查电就开机。?

楼主(2010-12-19):
朋友早上拿来的电脑,昨天晚上还好好的,早上就开不了机了。我接过来做个卫生,结果可以开机了,但是一查电源就开机了,弄好几次都是这样的,晕了,没按开关就开机了,可以软关机,我接上开关线以后按开关还没反映。这是什么情况,?请各位高手,论坛的兄弟给个思路,万分感谢!!!!!!!!!!!!!!
开不了机

网友:
是台式机。忘记说了。!!!!!!!!!!

网友:
裸板试试看,不插开关,不接外设。如果还开机。看看主板咯。。。。。。
我进这行也不久,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先进BIOS看看,再检查开机电路

网友:
有可能开关坏了吧 楼一楼2说的都是方法试试吧 应该就是这个故障

网友:
CMOS电池是不是没有电了。

网友:
邵红雨
的帖子
找错地方了 但我想应该是主板的问题把! 考虑IO

网友:
可能是主板BIOS里的设置--(RESTORE AC LOSS的设置为POWER OF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