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们,求助,SONY PCG-492P的小本长鸣~

楼主(2010-12-19):
高手们,求助,SONY PCG-492P的小本长鸣~有没有人搞过这种本子?
问题是:按开机键后,屏幕显示一下LOGO就黑了,然后就开始长鸣~这种问题是哪的原因?
求助

网友:
搞过SONY的, 忘了是不是PCG-492P,
是不是像键盘长鸣的?
有主板照片嗎?

网友:
是键盘,我刚才开机的时候按了一下键盘,就正常进系统了,在系统里面测试键盘发现,H键一直出~这个一般是键盘线,还是键盘本身的问题?

网友:
键盘的问题

网友:
不加键盘,开机,會长鸣嗎?

网友:
换键盘试一试知道了。。

网友:
这键盘不好找啊,把键盘拔了,开机正常

网友:
遇到过富士通(具体型号忘记了)机器就是这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