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 S655R,短路

楼主(2010-12-19):
今天接到一台S655R,拆开及一起看 里面烧的一塌糊涂。吧短路的修好了,待机电流为。0.12 A。TPS51120很烫。请问用HP 上面的TPS51120能公用吗?

网友(点评):
如果芯片后面没有后缀字母就可以用

网友:
因该可以用的   我S655R我以前也换过这个芯片,在其他板子上拆的.

网友:
可以通用的。

网友:
先换看试试。要不你就去查芯片定义脚概念。如果大致一样就换上去

网友:
我有个这个板子,显卡空焊了

网友:
烧的很厉害  TPS51120装上去就短路。。大电流

网友:
可以通用的  慢慢查吧

网友:
型号都一样了,可能通用的呀!

网友:
型号一样,是可以通用的。但是你说装上就大短、、你查查外围电路。

网友:
可以的啊

网友:
应该可以吧

网友:
建议别忙着还芯片。看一下3V\5V以及其他的供电负载是否有短路。

网友:
型号一样都可以用,又不是IO,说有的有程序

网友:
直接如果查不出 就烧电路  哪发烫  就换哪个

网友:
应该先把短路的修好,再换那个IC。

网友(2011-03-07):
引脚一样就应该可以

网友:
把对地电感先干出来在说吧。

网友:
型号一样可以换,问题查出在哪里了吗?换上会不会再烧?

网友:
可以通用,可待机电流为。0.12 A还是短路,发烫也不一定就是它坏了,先换换试试吧。再查一下TPS51120的VREG5和VREG3看有没有短路。

网友:
芯片型号一样就可以。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以代用的,电源芯片一般的都可以代换的。

网友:
这机器I/O跟显卡容易坏的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肯定可以啦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记得我也修过一台这样的机器,也是51120发烫,换了不管用,3v ldo短路,后来烧机,发现时3v ldo的一个贴片滤波电容短路,换了就好了,原芯片接着用,郁闷的是修完之后发现显卡也是坏的,有BGA了一下才好

网友:
是可以通用的,型号相同都是可以用的

网友:
型号一样不久行了

网友:
你看下引脚定义是一样的吗》在板子上面能看见

网友(2011-04-09):
大短还是小短咯

网友:
可以用的,只要型号一样就可以了,51120烫了一定是芯片本身问题,有可能是后级电路短路,51120内部集成了一个,3V,和5V线性稳压器,你测一下有没有电压输出,

网友:
可以用。芯片烫不一定是芯片坏

网友:
可以的型号对就可以的。我以前换过可以

网友:
TPS51120短路的话,不一定是它坏的哦,后级有断路

网友:
通用是肯定的 但是也不用拆它  先测测外围吧

网友:
可以通用的,但是你其他的地方还有问题,这个机子的待机应该是0.01-0.02的

网友:
查查哪个部分短路,先把短路的修好

网友:
你如果说。。那个HP上面的芯片是从别人那儿拿来的。。。你会不会想可不可以代换呢?

网友:
可以通用的。换好先别点。。看看其他有没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51120烫说明ldo电压上面还有短路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可以用的!

网友:
你好,同型号的是可以代换的,除了什么BIOS啊什么的,,有的程序不一样以外,其他芯片型号一样可以的。还有就是,最好打下附近的黑色电感和滤波电容

网友:
待机还是不正常的,前段时间也修了个进水机器S655R,先是洗板水洗洗,然后再烘烤,查了系统供电正常,最后换了开机芯片触发就OK了额,很幸运。

网友:
可以,先换上去试试。。。

网友:
芯片的型号一样就可以通用了

网友:
主要是看19脚有没有3。3V输出,21脚下有没有5v输出。

网友:
应该可以换但是要 把后面短路排出哦不然可能换了还是一样哦

网友:
先排除短路是对的,不然换个芯片又烧掉了

网友:
供电芯片型号一样就行 不用看什么本上的

网友:
应该可以通用吧

网友:
应该没问题 型号一样基本上都能用

网友:
待机 或者保护电路有短路了 仔细看吧

网友:
只要IC 型号一样是可以替换的

网友:
可以通用,不过要先查一下负载有没有短路,很多时候这个芯片发烫只是假象。

网友:
电源芯片一样型号肯定可以换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肯定可以用啊。。这样的问题还要发个贴

网友:
0.12待机偏高 查待机 tps51120外围电路

网友:
还是先测下3V,5V有没有短路的地方在说吧,不一定是TPS51120的问题哦

网友:
通用的,你看下,51120内部的,3V,5V出来了没有啊,不一定是芯片坏

网友:
型号一样的可以通用的,换了还短路,查外围元件吧,测各电感对地有没有短路

网友:
我 有一台和你一样方正S655R,19V在第一个P沟道的管点压就过不去只要测G极就短路烧网卡和PCI我试了几次都是这样不知道是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