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 satellitem30不触发

楼主(2010-12-19):
东芝 satellitem30按一下开机键灯亮一下即灭,请问各位维修思路 ??
不触发

网友:
你这样应该是有电压短路了。

网友:
你有电流表看看,电流上到多少就保护了。你说得不明不好回答

网友:
把板子拿出来测试一下,看看电流。。。。

网友:
你首先得看一下电流到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