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升技SG-72不跑马修复

楼主(2010-12-19):
一块升技SG-72的板子。SIS芯片组 前期测量各个电压正常。上U不跑马。用灯负载测,有一个脚时连时断。查以往的帖子。大部分问题都出在U座上-空焊。加焊后跑马正常。望此帖能提醒看官注意这个板子的通病、因为这个用料还是比较扎实的。一般不会出现其他问题。另外此板的风扇架的四个加固钉太高,使风扇和U接触不太好。注意处理一下、最好换掉

网友:
U座虚焊、空焊故障率不少

网友:
经验学习了

月饼 -4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2011-02-06):
U和散热器接触不好,散热不良才是座虚焊的根本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