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 7267

楼主(2010-12-19):
一块V星 7267刚开始没复位,还会断电,怀疑是CPU供电有问题,换了可以开机,但是不断重启...不知如何解决请高手援助...

网友:
应该还是你CPU电压那块的问题。。

网友:
故障表述不清楚、

网友:
北桥 和CPU供电

网友:
换了什么?话都说不清楚?mos管还是ic还是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