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8632E 不工作

楼主(2010-12-19):
X61 主板待机0.022 3m 5m 正常 1.5m也有 就是无1.8m 经检查1.8M由8632E输出 查工作条件VIN 20V AVDD 5.11V VDD5.11V 产生 vcc1r8m_ON 3.3V产生 REF OV OVP/UVP 5.11V FB 4.78V BST 4.79V 其他各脚无电压,请教指点 !

网友:
在线等啊  急  急 急 。。。。。

网友:
高手都去哪了?  自己顶下

网友:
反馈有没有断线呢

网友:
查查芯片开启信号有没有收到

网友:
开启信号有  反馈也正常的 芯片也换了  还是没输出  纠结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