巧修LENOVO(旭日c510m)白屏故障

楼主(2010-12-19):
接客户机,故障现象为开机白屏,当时没有给客户报价和描述故障原因,告知客户等待电话,拆机遇到白屏故障我首先是测屏供电,发现无此电压在基地下载该机图纸旭日C510M图纸版号是JILV4-LA-3861P)打开图纸看屏供电

发现该电压由q29场管控制,d的3vs正常发出,就是没有g的控制电压。本人利用逆向查询法发现图中r270有烧焦的迹象,导致g控制电压断路,从而引起屏供电无法产生。写这篇帖子只是为了告诉大家遇到这种故障时首先考虑供电在下手

网友:
这么大的电阻被烧不常见的,学习了!

网友:
屏供电保险易坏

网友:
应该电阻被烧

网友:
没你那么复杂!直接飞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