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515 CPU复位电压跳变

楼主(2010-12-19):
一块HP515的主板,板号为6050a2258701-MB-AO3。这块主板没有图纸,经测量,供电正常,CPU供电也出来了,供电芯片MAX17009的PG已发出。现在的问题是CPU复位电压不稳定,一直跳变,但有规律。正常复位电压是1.8V,开机几秒跳到1.6再跳回1.8,然后跳到1.4再跳回1.8,慢慢跳到最小0.7左右又跳回1.8。然后又回慢慢升高,1.2-1.8-1.4-1.8-1.6-1.8,大概就是这样。不知道这样表述大家是否看得懂?
然后我查了PCI复位,也是和CPU复位一样,跳的方式都一样,估计是PCI复位不正常引起的CPU复位也不正常。有谁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支支招,由于没图纸,修得很郁闷。谢谢大家

网友:
自己顶一个,要沉了啊

网友:
pCi复位时南桥发的  这种现象是 南桥有问题 或南桥发出的正常的PCI复位 被某个集成电路给拉低了

网友:
直接干南桥吧

网友:
先依次断开各个负载的复位看看 不行就查南桥所有供电 干南桥了 没图纸不好搞

网友:
换CPU就好了,我上次也修过这机器,故障和你的一样!

网友(2014-09-01):
楼主  请问你的有结果了么  我这里也有和你同样的问题 高不定

网友:
先加焊下南桥试试

网友:
南桥重新值球后现象依旧  显卡也重新植过求了  都不行    第一次刷BIOS好了  过了几天 又回来了  还是原现象  大神们  谁遇见过???

网友:
楼主    你的扳子修好了吗?

网友:
换CPU不行再换南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