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寸液晶显示器亮几秒就灭,已经确定是电源板。(已经解决)

楼主(2010-12-19):
19寸液晶显示器亮几秒就灭,已经确定是电源板,因为我有3个显示器一样的,互换过了。可以正常显示几秒,电源12V,5V都正常。请给点思路!

  补焊了升压线圈和更换10/3KV高压电容,问题解决!

网友:
灭的时候路灯常亮

网友:
关掉显示器再开显示几秒又黑屏

网友:
灭掉时候仔细看看屏幕显示没.

网友:
我用和他一样显示器代替的,驱动板,显示屏,都可以正常工作,就是电源板,电源输出都正常啊

网友:
灭的时候灯常亮,是不是高压板问题啊。你换个通用高压 上去试试啊

网友:
电源高压板一体的吗,这样的现象应该的高压板的问题多

网友:
高压板我重点检查高压条和高压驱动芯片麻?

网友:
重点检测高压板吧,我也遇到过好几个都是高压板的故障引起的

网友:
点一下就灭很大原因是高压的PWM芯片保护引起的多为灯管老化或高压条本身故障,但楼主说故障点已经确定是电源板故障,先查大电容有无不良,查电源板PWM芯片有无输出波形,再检查,12V 5V的整流双二极管有没有不良,热敏电阻,桥堆,限流电阻,12V 5V的滤波电容都是很容易出问题的。

网友:
高压问题,可以确认

网友:
看看是不是灯管的问题,我这里碰到好几个跟你这个问题一样
都是灯管的问题
更换个灯管就可以了

网友:
12v 5v    正常直接换高压不就OK,快捷,耐用

网友:
我的显示器黑屏的时候还是可是看见阴影的字幕的。去保护还是一样的。

网友:
12V电容、灯管、高压板

网友:
19的基本是高压电源一体板,从你的描述看是高压部分坏了,一般都能修好,修不好可考虑用单独的高压板代换,现在高压板很便宜。

网友:
是呀,我30买了一个差不多的,还在路上,回来用用看、

网友:
看你这样说像是高压保护了 应该是灯管或是高压部分

网友:
不知道 LZ为什么这么肯定是电源部分问题····我觉得应该是高压部分 保护·或者灯管问题···LZ先测下灯管 看看那··

网友:
我的机器已经解决,补焊升压线圈和更换10/3KV高压电容。

网友:
电源板上的大电容吗?

网友:
不是事小的高压瓷片电容。

网友:
换个高压板试一下,也有可能是屏的问题,或者是驱动板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