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环电阻,到底应该怎么计算?

楼主(2010-12-19):
综黑黄金绿  按五环计算应该是10.4欧,但实际测量确是 100K ,是我方法不对,还是有其它原因,谢谢。

网友:
基地里有这方面的贴子

网友:
这个是100K的!这种的跟四色环一样识别,第五色环是误差!

网友:
给你给图,就直观了

很好看的

网友A:
LZ 的计算没错啊,电阻是哪来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算错了,这电阻就该100K
1、首先记住黑0、棕1、红2、橙3、黄4、绿5、蓝6、紫7、灰8、白9
2、先看第三环确定范围:金是几点几欧、黑是几十几欧、棕是几百几十欧、红是几点几K、橙是几十几K、黄是几百几十K、绿是几点几兆。。。。。。。。。。。
3、再看前两环就立刻知道阻值了。如黄紫金金:4.7欧、黄紫黑金:47欧、黄紫棕金:470欧、黄紫红金:4.7K。。。。。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 的计算没错啊,电阻是哪来的?

谢谢,是长城电源的主滤波电容间的两个电阻,其它一个开路了,我是测另一个才知道100K的,如果没有另一个还真的不知道是多少呢。

网友:
电阻是4环的?

网友C:
大多数电阻即使有5个色环也按4环计算,真真的5环精密电阻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多数电阻即使有5个色环也按4环计算,真真的5环精密电阻不多!!!!

谢谢大师的指点!

网友:
到底是四色环还是五色环的呀?若是五色环的电阻那阻值就是10。4欧。

网友:
张先生这么一说我就清楚了,以前也是这么算的,但让大师们忽悠的也不知道咋算的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真的是五环的,不过外形不高级,跟普通电阻没有两样,是在100多块的长城电脑电源里的。

网友:
就像有个大侠说的,看来这位是没有弄过长城的,长城最后的绿色环不用管

网友:
有时候需要动脑袋想想:
首先:100欧以下没有精密电阻,其次,精密电阻一般在万用表等特殊器件内使用,一般不在普通电器内出现,再其次:精密电阻都不是标准的,按照我的经验,前两位数值是:1.0 1.2 1.5 1.8 2 2.2 2.7 3.3 4.7 5.1 6.8 7.5 8.2 10都是标准值,你这个恰好是标准值,所以是普通电阻,按照四环计算

网友:
回复 网友E:

说得很中肯,学习了,其实看电阻在主滤波电容间的,阻值也不可能是10.4欧的。。。。。只可能是100K,150K之类的。。。

网友:
随便找个阻值计算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