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y430logo过后,黑屏

楼主(2010-12-19):
如题,机器到手说是进液,但没发现明显痕迹。初始故障为不触发,更换ec后,可以触发,但不显,电流上到0.9A左右,再测南桥晶振无电压,后更换南桥,故障依旧,再刷bios,就变成现在故障。加焊显卡,故障依旧。麻烦兄弟们给个思路或注意事项,谢谢
刷BIOS

网友:
裸板接屏,显示时为1.25A左右,马上无显,此时电流为1A左右。

网友:
楼上兄弟 觉得还是显卡可能性大些对吧.昨了手工植了二个南桥,眼睛都花了.没有ibm的钢网,郁闷

网友:
你刷过bios后晶振的情况如何啊 你先把晶振故障解决了啊

网友:
还是没电压,在有显的时候也没电压,难道还要再换一块桥?因可以有显,所以觉得晶振无电压,应该不是南桥的问题了

网友:
刚接了诊断卡,不跑码,难道诊断卡是坏的,才买的......有没有遇到此种现象的兄弟啊,麻烦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