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液晶不开机

楼主(2010-12-19):
一方正19寸FH980-wb
客户拿过来不开机。拆开,发现在电源一体板虚焊严重,全部补焊OK
装上客户拿回去用了一个星期,拿过来。说又开不了机。据客户说,自上次拿回去之后液晶电源插头一直未关(排插)就是昨天关了排插,今天就开不了。拿回来一试一样。拆开,拔了灯管屏供电,一通电。开 了,量各部分供电都正常。 然后再接上灯管,按开关,电源指示灯开一下就息了。又开不起来。

估计是电源负载能力不够,手上又没有电源换,抱着试试的心理换上通用高压条,一点OK

然后再拆下通用高压板,灯管又接回一体板,一点又可以了。

量得各部电压又都正常,又能正常开机了,但又怕客户拿回去又出现这样的故障,不知该如何查下去了,
现在换了所有25V电容,450V大电容也换了。

就是量得12V待机15.8V       开机为13.8V
              5V待机为4.8V       开机为5.05V

网友:
把电源板的启动电容换掉试试看吧

网友:
谢谢楼上的回答,启动电容指的是哪个电容?

网友:
启动电阻就是300V到芯片启动脚之间的电阻。个人建议 你可以把电源芯片换个。

网友:
或许还有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