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FP93GW伤脑筋故障

楼主(2010-12-19):
此机开始拿到手故障为通电就一闪黑屏又一闪出LOGO,不管插不插VGA线都一样,而且没有个停止的闪,拆开电源板和驱动板,外观上没异常,电源一体板也没管子短路击穿,判断为灯管故障,拆开果然是灯管有根接口烧断了两根,焊好后装机,不闪了,也没LOGO了,结果变白屏了,查了屏电路5V供电正常,换通用驱动板也一样白屏,屏上保险没有烧的,有两芯片,其一为32脚AAT1168B,另一为100脚NT71675FG芯片,现不知如何下手,求教朋友们帮帮忙,本人在线等,有结果必定写出来供大家分享

搞定了,AAT1168输出的3.3V,过个滤波贴片电容短了,换了就好了

网友:
是不是换灯管把屏给搞坏咯

网友:
要么没有插屏线,要么屏供电坏了,看保险烧没有,要是没有的话就修屏吧

网友:
屛板供电及自身,主要是信号系统

网友:
没人回答了,还是自己公布吧

网友:
屏线没插哦。。楼住

网友:
是不是屏线没有插好呀,

网友:
这个问题也能搞定,,,LZ是个高手啊

网友:
估计是屏线,楼主不好意思说了!

网友:
不是说了吗,贴片电容问题,做维修的,屏线没插好这种问题怎么可能敢发上来啊

网友(2011-01-20):
你看一下屏线是否插好

网友:
极有可能不小心把屏弄坏了,换灯管可是细致活

网友:
遇到多片白屏的,都是屏电路贴片电容短路引起的。

网友:
感觉电容短路太不好找了,又不敢烧

网友:
你未换灯管之前都可以显示LOGO, 换灯管之后白屏, 换灯管之后难度烧坏屏上的电容?

网友:
BENQ的屏线很脆弱的 我拆坏过很多根了  一拆就坏

网友:
是不是屏線沒有插好呀,

网友:
AAT1168是个经常容易损害的 升压芯片  电压在12V 左右 如果短路开机 当然会一闪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