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个非常有用的电脑技术

楼主(2010-12-19):
1、在记事本中自动记录文件的打开时间 .
在记事本中,我们可 以记录每次打开某个文本文件的时间,方法为:在该文件的第一行输入“.LOG”(注意:必须大写!),然后换行开始正文。这样在每次打开了该文件之后在关闭时会自动在文件后面添加当前时间
2、快速浏览脱机网页
需要脱机浏览某个已经打开过的网页,传统的方式是按照在线打开的顺序一个链接一个链接地找到并打开这个网页。比较快的方式是将这个网页添加到收藏夹,以 后在脱机方式下从收藏夹中浏览这个网页。其实,为这个网页建立一个快捷方式是最快的方法。在浏览器的地址栏中,已打开网页的网址前面都有一个小图标,用鼠 标按住这个小图标,把它拖到桌面上,下次就可以在桌面快速脱机浏览这个网页了。
3、快速发邮件
在"开始" 菜单上单击鼠标右键,选择"打开",在打开的窗口中单击鼠标右键,选择"新建"---"快捷方式",然后在"请键入项目的位置"框中输入"mailto: ",单击"下一步",在"键入该快捷方式的名称"框中输入名称,单击"完成"即可。以后只需单击此快捷方式就可创建一封新电子邮件。如果你经常给某个朋友 发电子邮件的话,可以专门为这个朋友创建一个快捷方式。方法同上面说的差不多。比如你的朋友的电子邮件地址是abc@chinabyte.com那么你只要在“请输入项目的位置”框中输入"mailto:abc@chinabyte.com"就行了,其余不变。
4、将所喜爱的程序放置在开始菜单顶部附近
你是否对某个程序非常喜爱且经常使用呢?那么,应通过将其放置在列表顶部的方式提高它在开始菜单中的优先级。这种方式能够确保该程序保持在开始菜单中, 且不受其它程序的干扰,即便其它程序具有更高的使用频率也是如此。在开始菜单上右键单击指向你所喜爱程序的链接,并在随后出现的快捷菜单中选择“附到‘开 始’菜单”上。你的程序将被永久移动到列表顶部,仅仅位于浏览器与电子邮件程序下方。
5、为Capslock增加响铃
输入中文时不慎按动Capslock会变为大写英文,给此键加个“响铃”就放心多了。方法是:打开“控制面板”的“辅助选项”,在“键盘”项中,选择“使用切换键”。
6、利用回收站给文件夹加密
(1)首先,单击“我的电脑→查看→文件夹选项”,选中“显示所有文件”,单“确定”。
(2)进入系统根目录,右击“回收站”,(即名为“Recycled”的文件夹),在弹出的快捷菜单对话框中选中“启用缩略图查看方式”,然后点击“应 用”,你会发现,系统自动将“只读”属性选中了,你需要手动除去“只读”属性,然后单击“确定”。这时你会发现图标变成了一个普通文件夹的样子,这时再双 击“Recycled”文件夹,找到一个名为“desktop.ini”的初始化文件,并激活它,复制到你需要加密的文件下,如“d:\MyFiles” 文件夹下面。
(3)然后右击“d:\MyFiles”文件夹,选择属性,在弹出的对话框中确保“只读”属性被选中,然后在“启用缩略图查看方式”复选框前打上钩,然后确定即可。
7、临时为自己分配管理权限
许多程序在安装过程中都要求你具备管理权限。这里介绍了一种以普通用户身份登录的情况下,临时为自己分配管理权限的简单方法。在右键单击程序安装文件的 同时按住“Shift”键。在随后出现的快捷菜单中点击“运行方式”,输入具有相应管理权限的用户名和密码。这种方式对于开始菜单上的应用程序同样适用。
8、拒绝分组相似任务栏
虽然Windows XP “分组相似任务栏按钮”设置虽然可以让你的任务栏少开窗口,保持干净,但对于一些需要打开同类多个窗口的工作非常不便,。如你是经常用QQ这样的通讯软件 和人在线聊天的话,如果有两个以上的好友同时和你交谈,你马上会感到XP这种默认设置造成的不便――每次你想切换交谈对象的时候,要先点击组,然后弹出的 菜单里再选要交谈的好友,而且每个好友在组里显示的都是一样的图标,谈话对象多的时候,你可能要一个个的点击来看到底刚才是谁回复了话,在等着你反应,而 且选错了一个,又得从组开始选,很麻烦。显然地,这样不如原来的开出几个窗口,在任务栏里的各个小窗口点击一次就可进行开始聊天。更改方法:点击“开始→ 控制面板→外观和主题→任务栏和‘开始’菜单”,在弹出的窗口内,将“分组相似任务栏按钮”选项前面的钩去掉。
9、更改文件日期
要修改XXX.exe(任意exe文件)的日期,可以在MS-DOS方式下键入copy XXX.exe+,,(注:加号后紧跟2个逗号),系统询问时键入“Y”即更改为当前日期。
10、卸载无用的动态链接
资源管理器经常在内存中留下无用的动态链接,为了消除这种现象,你可以打开注册表编辑器,设置键值:HKEY_LOCAL_MACHINE\ SOFTWARE \Microsoft\Windows\CurrentVersion\EXPlorer\AlwaysUnloadDLL=DWORD: 1将其设为0,这一功能就会被关闭。注意:为了让设置生效,需要重新启动计算机。
11、XP使用预读设置这一新技术,以提高系统速度。
如果你拥有PIII 800, 512M内存以上,推荐一下修改:
1.运行“regedit”  去[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Session Manager\Memory Management\PrefetchParameters\EnablePrefetcher>; ) 设置数值0,1,2,3。0-Disable,1-预读应用程序,2-启动预读,3-前两者皆预读 ("3",推荐使用)。4.重启。 这样可以减少启动时间。
12、清除预读文件 .
当XP使用一段时间后,预读文件夹里的文件会变得很大,里面会有死链文件,这会减慢系统时间。建议:定期删除这些文件。(Windows\prefetch)
13、删除系统多余的dll文件 !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Windows\CurrentVersion\ sharedlls”记录共享的dll信息,后面的数字表示当前的dll文件被几个应用程序共享着,如果它的值是0的话,说明它是多余的,你尽可以把它给 删除了
14、使ZIP文档读取能力失效
Windows XP默认支持ZIP文档,但系统会为此耗费大量资源,你可以将这一功能关闭,只需在“开始”选单的“运行”中输入“regsvr32/u zipfldr.dll”即可
15、临时文件会影响系统的性能
进入“Internet 选项”中点“Internet临时文件夹”中的“设置”按钮,在打开对话框中点“移动文件夹”把Internet临时文件夹移到别的盘区,不要让它和系统 文件处在同一盘区内,这是因为临时文件小、多、乱,会产生好多的碎片,如果让它和系统文件放在一起会影响到系统的性能。
16、快速关闭一系列窗口
用户通过“我的电脑”打开一个深层文件夹时,将依次打开很多窗口,逐一关闭颇麻烦。用户若在关闭最下一层窗口时按下Shift键,则所有的窗口将同时被关闭。若关闭中间某一层窗口时按下Shift键则其上层窗口都会被关闭,而下层窗口将保持不变 。微软公司这个回收站,时间长了,我们难免想给这个特殊对象取个另样的名称,要做到这一点并不难,只要我们打开注册表编辑器程序,并打开 {HKEY_CLASSES_ROOT\CLSID\[645FF040-5081-101B-9F08-00AA002F954E>}分支,将其 下的“回收站”改为自己喜欢的名称,如“垃圾筒”即可。到桌面上刷新一下,一个“垃圾筒”就出现在桌面上了。
17、删除不必要的程序
大家在安装WinXP的时候,或许一时贪心把所有程序全部安装,后来才发觉根本没有用。可是在控制面板的“添加/删除程序”中却找不到踪影。这 时,你可以利用以下的方法逼它们现身: 需先显示隐藏文件及文件夹,请执行以下操作步骤: 单击“开始→控制面板→工具→文件夹选项”,在查看选项卡列表中的隐藏文件和文件夹分支下,点击“显示所有文件和文件夹”。 如需编辑添加/删除Windows组件对话框,请执行以下操作步骤: 首先,为确保在必要时能够恢复到初始配置状态,请在开始操作前保留sysoc.inf文件(位于硬盘上\Windowst\inf\Sysoc.inf文 件夹中)的一个备份,并为该备份指定一个不同的名称,如Sysoc2.inf。打开Sysoc.inf文件。该文件中的每一行文本代表一个能够在添加/删 除Windows组件对话框显示的组件。 例如:你可以把Pinball=ocgen.dll,OcEntry,pinball.inf,HIDE,7 改成Pinball=ocgen.dll,OcEntry,pinball.inf,,7 保存Sysoc.inf文件,随后,将其关闭并重新启动计算机。之后,你就可以在控制面板的“添加/删除”中删掉弹珠台游戏。 手续其实十分简单,对于那些希望在对话框中看到的组件,删除相应文本行中的单词HIDE(不要删除逗号)。但是要注意,这种方法不能删除Fax Services等Win核心组件。 在你想自动运行的盘生成“autorun.inf”文件并用记事本打开,写入: [Autorun> open=(在这里填入想自动运行的程序,如:C:\Windows\notepad.exe,后面加参数/autorun) icon=(在这里填入一些图标,如:C:\123.ico) 这样我们的硬盘就与一些光盘一样,在打开的时候就会自动运行设定的程序。
18、在Windows98恢复在DOS下删除的文件
在Windows98的回收站中只能恢复在Windows里删除的内容,用以下方法可在Windows98的DOS模式下恢复删除的文件:先运行 “Lock”命令,解除Windows对磁盘访问的限制。再使用命令“UnDelete”恢复。或重新启动进DOS,运行“UnDelete”也行,不过 动作要快,否则可能恢复不了。
19、快速重启动
我们每次重新启动计算机时,计算机都要检测系统和硬件,这 需要花费一定的时间。为了能够快速重新启动,我们可以按照以下的步骤进行操作:单击"开始"按钮,选"关闭系统",在弹出的"关闭Widows对话框中 ",选择"重新启动计算机",然后按住Shift键的同时单击"是"按钮,这样就能跳过对系统和硬件的检测,从而达到快速重新启动计算机的目的。
20、快速清空回收站
有时候,回收站里文件太多或者是在不同的地方,此时用“清空回收站”的命令就很慢,很多时候可以这样来:选取全部文件,然后删除,这样快很多。
附: Windows XP安全减肥法 :以下方法为本人目前的winXP的减肥法,经过使用,觉得比较安全,效果明显,至少可以减少300m空间。注意:不建议初学者使用。
删除驱动备份: Windows\Driver cache\i386目录下的Driver.cab文件(73MB) 但是以后我们每次安装新硬件时必须插入Windows的安装光盘删除系统文件备份(一般不怎么用到的): 运行命令行sfc /purgecache
删掉备用的dll文件: 只要你拷贝了安装文件或者有安装光盘,可以这样做。Windows\system32\dllcache下文件(减去200——300mb)。

网友:
比较实用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