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a8s 设备管理器里不识别显卡啊

楼主(2010-12-19):
今天接到客户一A8S的机器说是设备管理器不识别显卡啊  系统装过了 驱动也是官网下的不行
显卡我也加焊过了 北桥换过了情况 还是一样  不知道是什么问题了请各位高手不吝赐教
进系统其他一切都正常的

网友:
是不是显卡板的那种的啊 显卡插槽看看

网友:
加焊正常吗  或着下个最新的系统

网友:
重做显卡  或是换一个   换了系统没认到设备    多半是显卡问题  查下显卡工作条件吧

网友:
感谢各位兄弟的帮忙解答  机器 已修复 是BIOS 问题   我DOS下刷了个最新版的BIOS  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