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人帮忙解决温度问题

楼主(2010-12-19):
前2天接了一台ASUS W3J的机器  945PM芯片组 双核处理器 x1600显卡 故障现象为不显示 看电流 是显卡问题 直接压了到 不好 也没有取下来植株 直接给客户说换 就定了一块x1600显卡 换上去好了 能开机 也能进入系统  但是后来发现个问题 就是显卡温度 动不动就是 120°左右 用不了一会 就自动黑屏 上显卡时也上了紫铜片 出风口 也清理了 风扇也改成长转了 都是一样 用手摸显卡导热管 挨着显卡出来一半这里 完全 不敢摸 非常烫 接近出风口另外一半 温度有明显差别 看导热管也没有断啊 是什么原因啊  求高人帮忙指点一下

网友:
是不是导热管坏了

网友:
换导热管  试试咯。。。。

网友:
换个散热模组吧

网友:
散热器问题

网友:
没有缝隙 硅胶吻合很好 导热管没有断裂啊
也没有修到郭导热管 坏的 ╮(╯▽╰)╭郁闷

网友:
你把导热管拿出来,用风枪吹烫手的那边,然后在另外一边摸下看看,要是热倒不过去,那就确定是导热管坏了。

网友:
顶楼上的,这个问题我遇见过两次,就是散热器坏了

网友:
散热器坏了

网友:
遇过了,是导热管里面的东东漏掉了,変成导热管两边溫度差异大,只能整个换

网友:
是导热管坏了

多么典型啊

网友:
导热铜管里面漏气了吧,只能换了

网友:
导热管内部有传热媒介的液体,就象冰箱里的氟里昂一样,漏气挥发了内部只剩空气了,传热当然就不好了。

网友:
定一个换掉保证解决好,遇到过。

网友:
把风扇改成长转试试 你行管散热器  很有可能是芯片本身的问题

网友:
换导热管,必须的!

网友:
导热管坏了,那个里面还有液态的,堵在中间流动不了了,所以左边那当奇热

网友:
检查一下热管,是否坏了。好的热管一端加热另一端的温度应该和加热端几乎一样的。如果两端温差大了就是热管坏了。

网友:
导热管两头温差大  很明显是导热管环了

网友:
换导热管吧  2边温度不一 就是他坏了   以前显卡应该也是他导致的   我经常遇见

网友:
感谢这么多热心朋友回复
最苦恼的 这个机器的导热管系统 没有卖的 网上

网友:
百分百是导热管坏了
我就碰到过一模一样的问题换了就好

网友:
看了上面N搂的意见 应该是导热管问题

网友:
要么就是导热管,要么就是CPU坏了。

网友:
最好热管风扇一起换掉,在让顾客加个散热底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