判断南北桥的好坏

楼主(2010-12-19):
一、通过测PCI槽、AGP槽对地打阻值可判定南北桥有无损坏
1、PCI槽中所有的AD复合线对地打阻值都为300~800之间数值,说明南桥好;若由无穷大,说明南桥虚焊;若有3根或3根以上导通,说明南桥坏;
2、AGP槽对地所有AD复合线对地打阻值都为300~800之间数值,说明北桥好;若由无穷大,说明北桥虚焊;若有3根或3根以上导通,说明北桥坏;
3、内存槽,通过对数据线进行打阻值判断,都为300~800之间数值,说明北桥好;若由无穷大,说明北桥虚焊;若有3根或3根以上导通,说明北桥坏。
二、对主供电部分输出电感一端或Q1场管的S极、Q2场管的D极打阻值,在不插CPU或假负载的情况下,即判断北桥好坏
1、在40左右数值为正常
2、在20~30左右为北桥有轻微损坏
3、在10以下说明北桥损坏
三、对于IDE口、USB口打阻值来判断南桥是否有损坏
1、IDE口,打2~9针、11~19针、21~29针、37~39针,对地阻值有600左右且相差不大的数值为南桥正常;有无穷大或1000以上的数值为南桥虚焊或IDE口到NQ之间的小电阻烧断;如阻值明显偏小为南桥损坏
2、USB口,打两个USB口的2、3针共4根针的阻值,如有500左右的数值说明南桥正常;如有无穷大说明南桥虚焊或它们到南桥之间的小电阻损坏;如有阻值明显偏小说明南桥损坏
845GL的那不是AGP槽,虽然长的一样,但是那个叫做ADD槽,插ADD卡的,
AGP数字显示扩展卡(ADD扩展卡)不是一个独立工作的设备,它必须与Intel Graphics Memory Controller Hub (GMCH)协同工作以提供高质量的数字信号输出。GMCH是CPU中的高度集成化图形处理单元。这样它所提供的多媒体引擎可提供高质量的2D、3D、视频和图形显示功能。它通过1.5v AGP接口提供外部图形处理引擎。当ADD扩展卡接入1.5V AGP接口,可提供数字信号输出功能。
ADD卡包括采用全高板型设计的TMDS/TV ADD card(支援DVI/TV输出),及针对超薄PC采用半高板型设计的TMDS ADD card(DVI输出),见下图。845G/GL芯片组主板可通过这两张子卡直接连接液晶显示器,或是进行TV输出,对于商用机来说这的确是一个相当有吸引力的廉价解决方案。
ADD卡的接口与AGP完全一样,这也是给大家带来了不少的困惑的主要原因。在此,特别说明,采用Intel845G/GE(如:P8、P8/333)的主板上的AGP插槽,可以使用ADD卡,也可以插AGP显卡;但是采用845GL/GV芯片组的主板(如:P8L、P7BL、BA1/GV),只能用ADD卡,否则可能会烧毁主板。
IO要直接判断好坏有些困难.不同的IO引脚定义不同,判断方法也不尽相同
我就拿W83627HF为例说一下吧!
61#  +5Vsb待命电压
70#  +3.3V待机电压。
72#  +5V待机电压,触发后为低电平
74# ,76# 电池电压输入(+3V)
12#, 48#, 77#,97#,114#  +5Vcc(核心电压)
28#  +3.3Vcc(核心电压)
以上任何一脚对地短路一般可以判断IO坏.
31# -37#打印机管理
58# ,59#,60#,62#,63#,65#,66# 鼠标键盘管理
打以上二极体值如果不相等一般可以判断IO坏.
以上说的只是一般情况下!况且要打那么多针脚的值很麻烦.
要准确判断是否IO坏,只有用替换法了
一般如果怀疑IO有问题就直接替换就知道了.
快速判断南桥好坏:
一、PCI a14脚对地阻值小于80。
二、南桥周围电容对地短路。
三、USB数据线对地短路。
四、待机时,南桥温度高。
五、COMS跳线中间脚对地短路。
六、1117中间脚对地短路

网友(点评):
有一部分板子不能按照你上面的基准来判断

网友:
不错说的比较详细呀

网友:
的确是很好的经验。

网友:
相当坚刚的经验

网友:
楼主讲解的很清楚啊
    以后碰到就知道怎么判断了啊

网友:
太好了!谢谢LZ分享!

网友:
楼主讲解的很清楚啊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tpost.html#lastpost

网友:
是台式机的吗

网友:
楼主的300---800说的好大范围啊,楼主用的是胜利表,还是FLUKE表量的,还是就举一反三想来的?

网友:
LZ声明下,不是什么厂家出的主板都可以这样量!!

网友(2011-01-19):
回复 网友A:

专业的维修经验,谢谢分享,好人啊。

网友:
楼主确实很有经验,也比较专业,

网友(2011-02-20):
谢谢分享  对我很实用

网友:
有很多人发过。。

网友:
不错的经验,牢记

网友:
反正就是学习了!

网友:
又学到了还能多 谢了

网友:
很全,很棒,很实用

网友:
不错的经验学习了

网友:
实用,万分感谢

网友:
实际经验的总结、谢了

网友:
这些资料应该是很旧的了吧.也不全面...   1.AMD 架构 内存DATA(数据线)是到CPU的,不到北桥..只有ADD(地址线)到北桥.  2.显卡插槽靠近NB方向经偶合电容的数据线你是测不到的.都为1
3.  "二、对主供电部分输出电感一端或Q1场管的S极、Q2场管的D极打阻值,在不插CPU或假负载的情况下,即判断北桥好坏"  这里说的是FSB电压吧..VCORE与VTT同路 这些都是478以下时代的架构了吧..现在775 AM2很多FSB供电都独立出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主辛苦了,,不错,是好资料,,学习了

网友:
就这点   就能判断南北桥  扯蛋  北桥NV系列  阻值低于 20欧姆  很正常  还有CPU核心完全导通,也不能说短路  要看什么板  有的用P管   就完全导通正常,你说的这些只能是个参考不能断定

网友:
看,摸,通电测试

网友:
难得的经验努力学习

网友(2011-03-29):
说的比较详细

网友:
讲得比较详细,不错

网友:
回复 网友A:

好帖子,收了

网友:
说的太好了,好经验!!!

网友:
lz的分享是否能使用在笔记本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很好的经验.

网友:
讨论下总是好事,华硕p4b,865北桥供电数字表测量38欧姆,曾修一个北桥巨烫,是因为cpu供电正常,桥没供电引起的。联想c51,6100北桥,5.5-7.5欧姆

网友:
年代近的主板所用芯片组新,工艺新,供电低,测量电阻小。测北桥供电无穷大了北桥肯定挂,电阻小了有时还正常工作,就是很发烫。

网友:
学习中...   好文章

网友:
高手就是高手,见解不同反响

网友:
今天一个板子,打内存的阻值,结果不一样,以为是南桥坏了,后来测电池电压1.5V偏低,换个电池,再测,阻值都一样了,是什么原因呢?哪位给说一下。

网友:
我刚才还在查这个资料     谢谢

网友:
专业的维修经验,谢谢分享,好人啊。

网友:
说的挺详细的啊。。。

网友:
好经验,也较详细。学习了。

网友(2011-04-29):
不想看书。。必要收藏

网友:
看过了!不过还是感谢下楼主的分享!

网友:
这个真的很重要,留下脚步先

网友:
太好了,正需要,认真读读先

网友:
有抄袭的嫌疑,有些是测不出来的,就要凭感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