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招延长XP系统自带录音机录音时长

楼主(2010-12-19):
一、修改注册表法

1. 在“开始”菜单的“运行”窗口中输入“regedit”命令后点击“确定”按钮。

2. 在弹出的“注册表编辑器”窗口中找到下面的键:HKEY_CURRENT_USER→Software→Microsoft→Windows→CurrentVersion→Applets→Sound Recorder,在Sound Recorder键的右边框内双击x,出现一个对话框。选择十进制,将数值数据改为300,点确定。

3. 在右键点击x选择从命名,改为bufferdeltaseconds即可。

此方法虽然略显麻烦,但是可以一劳永逸,不用再重复设置了。

好!现在我们再来打开“录音机”程序,点击录音按钮看一看,它的录音时间是不是已经增加了?

此方法最长可将录音时间延长至6分钟。

  二、手动方法

“录音机”是微软视窗操作系统所带的一个娱乐小工具,已有十几年的历史。但大多数朋友都认为Windows自带的这个“录音机”功能简单,连录音长度都超不过60秒,所以将其一直打入冷宫。其实我们稍微变通一下,就能让它轻松突破60秒:

1、单击“开始”→程序→附件→录音机,打开“录音机”程序,单击“文件”→打开,打开一个机器中原有的比较大(也就播放时间要超过60秒的)的wav声音文件,但接下来不是点播放按钮,而点“录音”按钮开始录音,这时就不受60秒的限制了

2、如果没有大wav文件,可以打开“录单机”程序后点录音按钮录制60秒空白声音,等到录完60秒后再次点录音按钮,这样会在原60秒的基础上又开始60秒的录音,等这60秒完成后其实我们已经录制了120秒的空白声音,根据实际需要的时间长短,可以再继续录制……,最后把播放、录制进度“滑动块”拖回到最左边,点“录音”按钮开始真正的录音。

    三、打开“录单机”程序后点“录音”按钮录制60秒空白声音,等到录完60秒后单击“效果”→减速,这时空白录音显示长度就会变成120秒,如果觉得时间不够可以多做几次单击“效果”→减速,最后也是把播放、录制进度“滑动块”拖回到最左边,点“录音”按钮开始真正的录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