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电源奇特问题

楼主(2010-12-19):
R17AN液晶显示器电路 液晶显示器输出电压5V正常 还有一路因该是22V 但电压高达35V这是什么原因  电源采用SG6841的,该电路采用5V取样的,而正常应该输出的22V没有取样和反馈元件,还是第一次见到这样的情况,分析,5V正常的话,22V也应该正常啊,怎么会高出 那么多呢,请大家给分析下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谢谢楼下的朋友,换过还是无效

网友:
那是你电源板没有修好,查反馈电路,把光耦换个试下。

网友:
把431换 啦试试,再查查尖峰吸收电路

网友:
电压高达35V,电容能承受吗

网友:
回复楼上,电容是35V的。这是在不工作的状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