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电视进入工厂模式的方法大集合

楼主(2010-12-19):
1海信电视进入工程模式方法
用遥控选择,菜单-声音设置里,选择平衡,然后输入0532,即可进入工程模式,海信电视都是如此进入
2、LG等离子进入工程模式
同时按住遥控器和电视机上的menu键几秒后就进入了。今打4008199999问的,初始密码是0000,如果进不去的话,就打这个电话。告诉他们机器的串号,他们帮忙查。LG42LC2R 液晶工程菜单跟他的等离子电视一样,同时按住遥控器和主机上的MENU大约5-10秒后就出现了。
3、飞利浦液晶电视(CRT、PDP也通用)使用时间查看方法:
(1)开机,按遥控062596+屏显,不必理会选台画面。(2)任意一数字键,进入工程菜单。
(3)上面第一行就是,10进制,要退出工程菜单,遥控关机即可。
4、索尼新系列液晶电视46/40/32V200A,进工程菜单,看累计开机时间的方法:
开机,播有线电视节目,按遥控器上“电源/待机”键,进入待机,然后按下面次序,先后按一下遥控器上的相关按键:
屏显
+(音量)
电源/待机。
5、松下等离子:
(1)把音量关到零
(2)按遥控器上的menu键,屏幕上出现菜单,进入设置,在定时关机那项随便选择一个时间
(3)同时按下遥控器上的呼出钮(见说明书,就是数字键0左边哪个啦)和电视上的频道减键(注意是电视机上,不是遥控器上啊,屏幕下,按一下,面板就打开了),屏幕上出现service 1
(4)再同时按下遥控器上的静音键和电视上的频道减键(注意是电视机上,不是遥控器上啊,屏幕下,按一下,面板就打开了)),屏幕上出现service 2
(5)按下数字键3即可
(6)屏幕上出现英文hour(小时),下面的就是工作时间
退出时该怎么操作,关机即可(关断电视机上的电源钮)。
松下32LX60DA的工程菜单可以参照等离子的方法。
6、日立PDP和LCD工程菜单进入方法是一样的:
将电源开关打开,机器处于待机状态,按住TV/VIDIO键和频道下键,同时按住副电源开关开机,按住5秒后放手,工程菜单就出来了.日立的工程菜单很怪,只有编号、代码和数据,如果将频道下键改成频道上键,就是RESET,此时样机开机也能出现语言选择。进入工程菜单后,第518项为使用时间。注意:进入日立工程菜单的方法中所说的键子不是遥控器上的键子,是电视上的键子。明白的说就是电视机面板下后面的那几个键子。具体就是:从外面数第一个键子(副开关键)第四个键子(频道向下键)和第六个键子(说明书上的输入选择按钮)。先按下第六个键子(输入选择按钮)然后再同时按住第一个键子和第四个键子,直至出现工程菜单。8900的使用时间在814页。
7、三星液晶进入工程菜单的方法:
在待机状态,显示-项目-静音-电源,第一行就是使用时间,英文:PANEL ON TIME:147 H。
8、东芝WL66C工程菜单操作方法:
先按遥控器的静音键,然后同时按遥控器的静音键和“电视机前面板”的菜单键(MANU)就进入了工程菜单。
东芝47L68C
开机状态下,按一次遥控器的Mute键,再按一次并按住遥控器的Mute键的同时,按面板的Menu键,可进入工程模式。这时候,按遥控器的9键,看Self Check菜单第2行Time就是电视机的使用时间(十进制),其他别乱动,看后关机,重启。
注意:查看工程菜单时,千万不要调整内部数据,很容易出现问题,而且厂家将不负责保修。
9、TCL液晶进入工厂模式方法是:
(1)将音量减到0;
(2)调出主菜单,光标移至"对比度";
(3)在2秒内迅速按数字键"9、7、3、5"即可进入工厂模式。
10、康佳最新电视工厂模式激活与退出操作
进入:操作遥控器,按一下[MENU菜单]按钮,画面弹出普通功能设置菜单。这时连续点按5次[回看]按钮,即可打开康佳彩电工厂模式菜单。
退出:只需在设置完以后点一下[回看]按钮即可退出,返回到正常电视画面。

网友:
z这么好的资料,收藏了,以备后用

网友:
好的资料,收藏了,以备后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