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MOS引起的故障

楼主(2010-12-19):
CMOS的正确与否直接影响硬盘的正常使用,这里主要指其中的硬盘类型。好在现在的机器都支持IDEautodetect的功能,可自动检测硬盘的类型。当连接新的硬盘或者更换新的硬盘后都要通过此功能重新进行设置类型。当然,现在有的类型的主板可自动识别硬盘的类型。当硬盘类型错误时,有时干脆无法启动系统,有时能够启动,但会发生读写错误。比如CMOS中的硬盘类型小于实际的硬盘容量,则硬盘后面的扇区将无法读写,如果是多分区状态则个别分区将丢失。还有一个重要的故障原因,由于目前的IDE都支持逻辑参数类型,硬盘可采用Normal、LBA、Large等。如果在一般的模式下安装了数据,而又在CMOS中改为其他的模式,则会发生硬盘的读写错误故障,因为其物理地质的映射关系已经改变,将无法读取原来的正确硬盘位置。

网友:
太深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