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区有效标志错误引起的硬盘故障

楼主(2010-12-19):
在硬盘主引导扇区中还存在一个重要的部分,那就是其最后的两个字节:55aah,此字为扇区的有效标志。当从硬盘,软盘或光区启动时,将检测这两个字节,如果存在则认为有硬盘存在,否则将不承认硬盘。此标志时从硬盘启动将转入rombasic或提示放入软盘。从软盘启动时无法转入硬盘。此处可用于整个硬盘的加密技术。可采用debug方法进行恢复处理。另外,DOS引导扇区仍有这样的标志存在,当DOS引导扇区无引导标志时,系统启动将显示为:missingoperatingsystem。其修复的方法可采用的主引导扇区修复方法,只是地址不同,更方便的方法是使用下面的DOS系统通用的修复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