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t表引起的读写故障

楼主(2010-12-19):
fat表纪录着硬盘数据的存储地址,每一个文件都有一组连接的fat链指定其存放的簇地址。fat表的损坏意味着文件内容的丢失。庆幸的是DOS系统本身提供了两个fat表,如果目前使用的fat表损坏,可用第二个进行覆盖修复。但由于不同规格的磁盘其fat表的长度及第二个fat表的地址也是不固定的,所以修复时必须正确查找其正确位置,由一些工具软件如nu等本身具有这样的修复功能,使用也非常的方便。采用debug也可实现这种操作,即采用其m命令把第二个fat表移到第一个表处即可。如果第二个fat表也损坏了,则也无法把硬盘恢复到原来的状态,但文件的数据仍然存放在硬盘的数据区中,可采用chkdsk或scandisk命令进行修复,最终得到*.chk文件,这便是丢失fat链的扇区数据。如果是文本文件则可从中提取并可合并完整的文件,如果是二进制的数据文件,则很难恢复出完整的文件。

网友:
chkdsk 这个命令可不是随便用的,别误导人家。这个命令也有可能是数据的杀手。

网友:
能具体点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