误格式化硬盘数据的恢复

楼主(2010-12-19):
在DOS高版本状态下,格式化操作format在缺省状态下都建立了用于恢复格式化的磁盘信息,实际上是把磁盘的DOS引导扇区,fat分区表及目录表的所有内容复制到了磁盘的最后几个扇区中(因为后面的扇区很少使用),而数据区中的内容根本没有改变。这样通过运行unformatc:即可恢复原来的文件分配表及目录表,从而完成硬盘信息的恢复。另外DOS还提供了一个miror命令用于纪录当前的磁盘的信息,供格式化或删除之后的恢复使用,此方法也比较有效。

网友:
可以详细点 吗

网友:
说的是什么呀,没看明白,FAT32下的分区表怎么跑到最后的扇区上去了。你说的有问题。你说的是NTFS分区吧

网友:
楼主  有时间   说详细点。 没怎么理解这个

网友:
说的应该是很久很久以前。。大家还在用的DOS系统下的命令的时候。。现在大家都是工具或在电脑里面操作。。算没有什么作用了。。

网友:
能不能在详细点

网友:
没怎么看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