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系统蓝屏

楼主(2010-12-19):
我想问哈。。我;一张478的板子。。拿来是无法装系统。。。我看有电容鼓起了。。就换了。满以为对了。。结果。。还是蓝屏。。请前辈些指点一二。。

网友:
如果进PE不蓝屏那么应该是硬盘换了,如果进PE蓝屏你可以换根内存试下。

网友:
换内存
换硬盘
用安装版

网友:
内存.CPU,硬盘,自己先找找问题所在...

网友:
如果我还是建议你还原一下默认值  , 还有如果还是不行的话就把  控制芯片换了 还是不行的话 ,就把晶振都换了吧

网友:
鼓起来的电容是哪个电压的。是不是他电压有问题才引起的鼓电容。仔细查下那电压

网友:
换个内存试试

网友:
自己慢慢找下问题吧!系统 内存 硬盘

网友:
把鼓包傍边的电容也换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