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华硕p5ad2-e板子,我只能说见鬼了!

楼主(2010-12-19):
各位大哥 我有1块华硕p5ad2-e板子 cpu没有加电 主板加电了 用诊断卡显示主板没有工作 cpu供电上下管全部吹下都没有坏 adp3180 的12脚0v 把12脚电阻电容栽掉还是一样 换adp3180故障一样,板子加电cpu风扇都正常转 但是板子没有工作 把cpu风扇拿下 cpu没有一点温度 测量没有供电cpu ,然后检查到adp3180  11脚电压正常 但是12脚是零 正常是3.05v啊,28脚供电有 1-6的vid也正常 11脚正常 就是12脚不正常 换了adp也一样

网友:
先查IC的供电。接着看他的开启信号送来没有

网友:
查ADP3180 的VCC vid EN

网友:
看看CPU坏了没,前两天我碰到了一块,就没想到是CPU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