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精英L4S5MDX无复位,复位针没有电压。

楼主(2010-12-19):
一块精英L4S5MDX无复位,复位针没有电压。拆了和复位针相联的电阻还是没有电压。摸了一下IDE接口有点发烫。查了一下和一个RT9173 CS501A相连。测9173的1角电压为1.43V,二角为1.79V三角为1.30V四角为1.43,5 6 7 8角为5V,2角应该是接地的明显不正常。我手上没有一样的芯片,请教一下大家像这种情况 是RT9173坏还是和它相联的元器件发生问题造成工作不稳定呢!这个元件可以用什么型号的东东代换,我是个新手大家帮帮忙。

网友:
查南桥工作电压和时钟。  南桥收到PWROK和VRPWRGD 后发出PCIRST的

网友:
  汗、 先查供电啊 在时钟  后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