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优派 换板白屏~~~

楼主(2010-12-19):
接客户 19寸 普屏  拿来时现象: 按开机~~~~  几分钟后亮起 有图像  过一会   又灭~~~  再一会 又亮~~~

初步怀疑: 高压板!!!

拆~~

电容鼓~~   更换~~   量电压: 正常

装机;   开机    白屏!!!!!

晕! 驱动板????

换~~~     全部用代用板~~~ 高压   驱动  全换!  数据线 换`~

还是白屏~~~

师傅们这是不是   屏电路坏了???????

网友:
屏线换一下试, 有可能是屏线有问题了

网友:
电阻被烧了

网友:
看各个插头虚了吧

网友:
有阿!屏线有输出~~~

网友:
屏的输入电压对不对

网友:
面板 dc to dc 電壓查看

网友:
你这个是屏芯片坏啦  你是有铁的东西碰到屏右侧的小芯片了吧 这个机器屏电路上没有塑料的保护  别的都有塑料的粘在上面怕短路这个没有 我就修过一个 都修好了可是一部小心手碰了一下螺丝刀碰到屏上了 就坏啦  你这情况应该和我的一样 不过可能是你没注意啊

网友:
查一下屏上是否有供电,供电是否正常? 还有你的屏线是否对,屏是是否有短路?驱动程序是否对的?查电路要细心点

网友:
这个时候要冷静地查各路电压,才能确定的了。

网友:
你有没有把驱动板连接屏线的接口线插反啊,我遇到过一次,你测测电压对不?

网友:
换个屏试试

网友:
驱动板连接屏线的接口线

网友:
怕是屏让你弄烧了已经

网友:
如果屏上面的电压正常,驱动板又没有问题那只能是屏上面的芯片坏了。

网友:
很可能是你放屏的时候没有注意,不小心短路了

网友:
会不会屏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