侥幸维修好一台联想旭日410

楼主(2010-12-19):
今天客户拿来一台笔记本,说是这本子有一年多没有开过了,现在开不了了,就放在这里修了.
我按一下开机键,没有一点反应.也没有待机电流.心想长时间没有使用开不了的机器大多是虚焊了吧,所以就直接拆机,上机器加焊北桥.待完事后,按开机就有反应,电流也到1.2A了,心里一阵喜,上屏也果真能显示了。呵呵维修就这点傻瓜事那多好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稀奇啊!做北桥就能开机了

网友:
不必加焊,一拆一装自然就好了

网友:
我也感觉好神奇!

网友:
也真的有可能像3楼说的那样,也许你拆掉再装上就好了,也不一定是北桥的事,呵呵

网友:
还真的很侥幸!

网友:
恩就像三楼说的,估计你拆开在装上都好了

网友:
北桥没有理由引起待机正常 开机没反应

网友:
说加焊北桥不如说是烤了一下板,放置久了,难免会有水气进入的。兄台,你很有勇气,直接弄北桥。

网友:
为什么要加焊北桥,不是南桥呢?给个理由

网友:
太厉害了,高手

网友:
实际可能是因为做桥要放电所以好了,实际是放电好的

网友:
晕,是哪种思路

网友:
就是拆装一下就好,浪费了电费

网友:
估计是板子受潮了,让你的BGA一加热,好了。。。。。

网友:
应该是受潮了,烘干就好了。

网友:
今天那客户又拿回来了,说这两天放着没有用过,现在又开不了了.郁闷,我就又拆了,试着上面说的装回去还是开不了,所以又直接加焊了,这次加焊时间长了许多,又好了,开3DMAX3小时正常,让客户拿走了,希望就这样好了

网友(点评):
你要让机器冷却后再试机的。热机能开不代表冷机能开启呀!

网友:
只听说过温度高虚汗的 没听说过放那不用虚的,正如二楼说的.

网友:
这个机器楼主还是没有找到原因

网友:
还会再见的

网友:
我也觉得楼上的说得对,还不如进烤箱烤一下好些.

网友:
神马之作呀。。。

网友:
好运气,要是直接一拆一装就亮,那运气可就更好了!

网友:
这样也能修好这钱也太容易来了吧

网友:
嗯,原因是没有找出来啊,所以让大家一起来讨论讨论,但这机器最近也没有返修,估计没有问题了

网友:
真是运气好,,,我修几个都是拆了装下就好 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