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600cpu1.3降频到600,求高手指点

楼主(2010-12-19):
d600机器,机器速度很慢,放歌都会卡,用鲁大师测速度600MH,换原装适配器无改善,刷BIOS也无改善,拆机量ps_id电压3.3v正常 测cpu电压0.95v进系统也一样,仔细排查发现com芯片烧个洞,换后重新进系统还是一样,求高手帮忙分析下

网友:
拔掉电池再试下

网友:
我觉的是适配器没起作用,降频使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