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泰信 853a 预热台,受不了

楼主(2010-12-19):
刚买了个安泰信 853a预热台,

温度设定到最高的350度,烤了20多分钟,板子上连个电容都没有动

我烤的是个十年前的intel 82443zxm北桥

我买到假货了,还是这个东西本来就这么垃圾?

网友:
20分钟,都烤熟了吧,你感觉板子上的温度呢?

网友:
温度再调高点

网友:
不行。。就把温度搞高一点试试嘛。。

网友:
这个东西本来就是用来植球加热用的。拿来当BGA机有点勉强吧。

网友:
楼主说对了,这个东西本来就这么垃圾。

网友:
这个东西就是做下部预热的,加热芯片的时候上面要用风枪吹才行

网友:
已经最高了,没法再调高了

网友:
把温控探头调一下,离发热体远点

网友:
昨天晚上花了一小时时间测试用了一下

温度调节旋钮真是做不了数。

拆开看测温探头比较靠近电炉丝,所以控制的温度较低,我把它搞远了点,温度上来了

可是这个出风口温差也太大了,那上面的很多小孔,每个温度都不一样,最低的和最高的相差一百多度,而且不是中间热,周围冷,而是一侧热,另一侧冷。

看了里面的控制点,感觉成本跟普通的手机充电器差不了多少,就是电流大了点。
这东西直接成本最多30块钱,里面也就那个不锈钢管子值钱,加上研发费用算他20块,生产成本最多50,安泰信的东西太像山寨货了

网友:
这个预热台我也买了个,上面是买的二手进口白光热风机,已做好两个笔记本显卡的BGA,对这个预热太要求不要太高只能让上下温差小点而已,不能单独使用的

网友:
我也在用这预热台,确实有楼主描述的出风问题。

网友:
买个基地的CF150吧,听说还不错。

网友:
温度再高点当然可以下来了,但那桥就不保了,,,

网友:
这个是不是得配合风枪一上一下使用啊,不能单独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