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易暴的P1014

楼主(2010-12-19):
修一台长城网星电源,p1014暴,烧断了一条线,接好线,换p1014,没想不到30秒,p1014又暴了,检查外围零件都正常,把吸收电路的几个元件拆下来检查也正常,看240K/2w电阻有一脚有点残缺,但没断,用酒精洗干净电阻表面发现有一点变黄,但阻值正常,换上220K/1w,再次更换p1014,没再暴了,买回240K/3w的电阻换下220K/1w的电阻.个头比原来大很多,试机正常.

网友:
估计还是因为220K电阻出了问题造成的。

网友:
220K电阻出了问题造成的。

网友:
p1014知道是IC,但它是什么IC啊干什么用的

网友:
为什么用240K/2w电阻 p1014爆  用220K/1w 电阻 P1014 不爆?

网友:
装集成插座是怕在网上买的P1014质量不好再暴更换也容易!先换220K/1w 是手头有的,新的质量没问题的,没问题了买240K/2w,原来的就是240K/2w,怕有问题没换上,网上买的P1014虽然便宜如果确实是240K/2w有问题导致的再报销一个划不来,没货只有240K/3W的.个头大很多.

网友:
220K这是一个启动电阻吧

网友:
加负载继续试试吧
不能这么草率

网友:
小功率的电阻反而正常,理论何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