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B SE 求救

楼主(2010-12-19):
这住板可以显,但进系统自动关机,每次开启提示超频失败,这是不是IO问题啊?
华硕

网友:
做个系统看看,BIOS资料,硬件问题的话,可以换个时钟IC

网友:
刷个BIOS试试

网友:
会不会是CPU散热不行啊

网友:
仔细查下那电压 换个内存试试